楼主(2006-03-18):
我最近遇到一台欧姆龙PLC,在没满足输出的端子,指示灯没亮,但用电笔打居然有点,且每个端子都是这样,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PLC有晶体管输出和继电器输出,估计你的是继电器输出,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B:
不足为怪也,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网友C:
你的COM接的什么?

楼主:
我查了输出是220V,直接接的接触器线圈,我电笔打的是输出端电流,该通路没接通,所以那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