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8):
请问一下欧姆龙CPM1A数据线能在CQM1上用吗

网友A:
CQM1或是CQM1-H系列有三種連線方式!
1.TOOLBUS(BUS小頭;CQM系列全部通用;內建二進位方式通訊)
2.9 PIN-9 PIN(CPU 11 && CPU 12 需要OMRON CIF01介面)
3.9 PIN-9 PIN(直接與OMRON SYSMAC CQM系列 HOST LINJ PORT 通訊)

這些東西在操作手冊上都有!為何不先去看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