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9):
诸位大侠好,请问怎样组建工业以太网?它下边是不是还需要现场总线?怎么进行数据采集和阀门控制?(控制器为s7-300)多谢!

网友A:
工业以太网是不需要现场总线的,以300为例:300PLC配置343-1以太网通讯模块,上位机配备1613工业以太网卡,中间用网线连接。数据采集有PLC完成,完成后通过以太网送到上位机,上位机将控制信号回馈到PLC,由PLC进行数据处理后通过DO/AO模块向阀门发出控制信号。其中1613,343-1以及网线只是完成通讯,并不直接参加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