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9):
为什么同样的表,不同的牌子,有些能用,有些就没办法,是不是质量问题啊,

网友A:
我在使用软传压力表时遇到的问题,也是同样的表同样的牌子,待换上后不能用。用万用表测其中有一端无电阻。仔细一查才发现表的出线压到了绝缘皮上。处理后正常。
在有就是表的阻值不一样,在变频器里还得重设。

楼主:
变频器里面设什么参数呢,?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