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 C28P

楼主(2006-03-19):
请教各位高人:

      我公司有几台omron 的c28p PLC,现在想把里面的程序读出来,但没有手持编程器。我的电脑装的SSS软件,想做一条与PLC的连线,不知道怎么做,omron的电缆连接图上唯没有c28的连接图,我们能自已做吗?请高手帮忙啊!!!

网友A:
前提是您有傳輸介面?

楼主:
楼上的大哥
SSS是不是支持OMRON C28P 的CPU,如果是支持的话那它一定有PLC和电脑的连线吧,能否根据协议自己做一条通讯线呢?我单位有三台C28P正在设备上用,还有一台备用,很想学一学OMRON,现在是有PLC用不了啊。

网友A:
先備OMRON 3G2A6 UNIT

网友B:
C28P想与电脑连的话必须有一个LK201通讯模块,单一条电缆是没有用的;
用手编器的话可以直接装在PLC上使用;
有问题可来电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