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37W2

楼主(2006-03-19):
请问GP37W2系列的屏用什么版本的软件编辑

网友A:
ProPBWin C-Package03
现在用7.01的版本就行了。

选70系列,会有GP37W2的选项的。

网友B(2007-01-04):
那位有ProPBWin C-Package03软件?我找了很久了,想学HMI,谢谢

网友C:
ProPBWin C-Package03
V6.0版的就行了,上有GP37W2的选项;

网友D:
3。0的都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