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9):
各位大哥,小弟不知AB的1746-SN下面挂着的三个1746-ABS该如何寻址与配置,很是头痛,望各位兄台赐教,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2007-06-22):
假设1746-SN在主机架的6#槽,远程机架1#槽是IB16(0#槽是1746-ABS)、2#槽是OB16,则:
远程机架1#槽是IB16的地址为:I:6.0/0-15
远程机架2#槽是OB16的地址为:O:6.0/0-15

SN在CPU中占用32个I和O字,即32个I/O组(group)
一个机架  RACK《====》8个 group
addressing 机架寻址方式(物理机架和逻辑机架的对应关系),在ASB的DIP开关设置寻址方式、起始RACK和I/O号。
• 1槽寻址      1槽对应1个I/O组    ******最常用
• 2槽寻址      2槽对应1个I/O组
• 1/2槽寻址    1槽对应2个I/O组

1槽寻址模式下:
1 RACK = 8 I/O 组 = 8槽硬件
SN= 4 RACK = 32 I/O组= 32 槽硬件
I字和O字互相借用,最好用32点的I和O配对安装,否则浪费地址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