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9):
从论坛下载了s7 v5.3sp2,为什么安装时候总是提示要重新启动windows?(另外的版本也是这样的问题)重启后再执行安装程序还是这样提示,根本就不能进行下去,我的系统是正版xp sp2中文版.谢谢大家.请帮帮忙

楼主:
大虾们帮帮我吧

网友A:
你应该关闭系统还原功能

网友B:
重装系统
我同事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重启了N遍就是装不下去,而在我的电脑里却没问题。
结果他重装了系统(他装的是番茄版的XP,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就没问题了

网友C:
shishi
可以把名字改成英文试试

网友D:
就是装不了
真是郁闷呐!!!

哪位高手可以帮忙的???

网友E:
同样的问题,装不了呀,

网友F:
重新安装系统吧,我也遇到过,不知道什么原因,重装系统后就可以了,无论是S7还是sp,最近又遇到个plcsim,难道还要重新装,郁闷。

网友C:
转载安装
Step7 v5.3 Professional 安装步骤
1 安装Windows 2000 SP4
2 安装 IE6
\IE6b2800\ie6setup.exe
3 设置 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英语(美国)"
控制面板->区域选择->设置默认值, 选择"英语(美国)"
4 安装Step7 v5.3
\ STEP7_PROFESSIONAL_2004\Setup.exe
注: 源文件的路径不能有汉字, 否则Setup.exe不能执行
选择: Step7 v5.3
S7-SCL v5.3
S7-GRAPH v5.3 (Graph 7 )
S7-PLCSIM v5.3 (PLC仿真)
Ao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v1.1
选择语言:
English
提示: Transfer License Keys
Yes, Transfer should take place during installation
No,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选择: No,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5 恢复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中文(中国)"
6 安装 Step7 v5.3 和Graph v5.3授权
将"\Step7 v5.3+graph5.3授权"目录拷贝到硬盘
执行STEP7V53key.exe安装 Step7 v5.3授权
A1710453
执行s7graph53.exe安装Graph v5.3授权
A1S7GR53
注: 我并没有先装Step7 v52
有些朋友将WIN2000的"当前用户的设置/您的区域设置"设为英语,这是没有用的,
应将"系统的语言设置/设置默认值"设为英语才有效
还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进入windowsxp的用户名也 不能是中文的.
再试试

网友G: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过怎么弄好的都不知道!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