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9):
我接到一个纵箔剪切机,将箔材纵向剪切,并把剪切后的箔材重卷成小卷。
设计一个张力控制系统,控制方式为放卷速度控制,收卷张力控制,刀具电机控制(?????),技术参数如下;

         箔材厚度:0.015---0.15mm;

         工作速度:10---600m/min;

         放卷最大卷径:1600mm;

         放卷套筒外径:540mm;

         放卷方式为:上开卷;

         收卷最大外径:1200mm;

         收卷套筒外径:80mm;

         收卷张力范围:400---3500N;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计算放卷减速箱减速比,基速,最高转速,额定功率,

                        收卷减速箱减速比,基速,最高转速,额定功率,

                        刀具减速箱减速比,基速,最高转速,额定功率,

      最好能提供具体步骤、算法及公式,请各位大侠带带刚入门的小弟。

楼主:
我接到一个纵箔剪切机,将箔材纵向剪切,并把剪切后的箔材重卷成小卷。
设计一个张力控制系统,采用直流电机控制,控制方式为放卷速度控制,收卷张力控制,刀具电机控制(?????),技术参数如下;

         箔材厚度:0.015---0.15mm;

         工作速度:10---600m/min;

         放卷最大卷径:1600mm;

         放卷套筒外径:540mm;

         放卷方式为:上开卷;

         收卷最大外径:1200mm;

         收卷套筒外径:80mm;

         收卷张力范围:400---3500N;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计算放卷电机减速箱减速比,基速,最高转速,额定功率,

                        收卷电机减速箱减速比,基速,最高转速,额定功率,

                        刀具电机减速箱减速比,基速,最高转速,额定功率,

      最好能提供具体步骤、算法及公式,请各位大侠带带刚入门的小弟。

网友A:
你是说机还是电的.

网友B(2006-05-25):
我们合作怎么样??

网友C:
看你用什么控制系统了,是PLC系统还是纯机械系统,再说你的张力控制系统是否带张力控制器还是仅有张力传感器和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