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9):
请教各位:在变频器拖动的电路里能用电容器做无功补偿吗?电容应加在变频器的输出侧还是输入侧??为什么???
另:132KW空气压缩机,要做变频闭环改造,加载时正常转速,卸载时把转速降下来,压力范围是5.0公斤——6.5公斤,用压力表取信号。求教调试的方法和经验???

网友A:
在变频器拖动的设备,功率因数比较高,一般是不需要补偿的,一般的电力电容器是不能用在变频器的输出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