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0):
我正在做一个小型发动机测功机,用2马力的交流变频电机吸能。用变频器来控制测功机电机的转速。我想请教如何用变频器来控制?(这是第四象限运转)。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正在做一个小型发动机测功机,用2马力的交流变频电机吸能。用变频器来控制测功机电机的转速。我想请教如何用变频器来控制?(这是第四象限运转)。谢谢!
我想纠正一下,这不是第四象限运转,而是第二象限运转。想做测功机的话,建议你还是先了解一下电机原理、测功机原理;然后再到这里来,提出你的问题,我可以陪你讨论。

网友A:
不久以前,我刚刚完成了一台3kW交流测功机的项目,转速为0----6000----15000RPM;功率为0----3----3kW。所以很寂寞,正想有人能陪着侃侃呢。哈哈哈。

楼主:
你做的正是我需要的。能否赐教?我是第一次接触测功机。
关于象限运转,是我搞错了。应是第二象限运转。电机应能启动发动机(这在第三象限运转),之后转入第二象限运转。
我的问题是如何用变频器在第二象限控制电机?如何从第三象限转入第二象限运转?可以用Labview控制变频器象限之间的运转吗?并且我想用电阻耗能,不知可不可以?
非常感谢!!!

楼主:
这两天看了有关变频器的书,我的感觉是一般的四象限变频器不能控制电机的转速在第二象限,还需其他的装置。在第一和第三象限可控制电机转速,但在第二和第四象限,只是动态制动。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