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回路过电压

楼主(2006-03-20):
[s我这边出现路过电压的问题(OV DC Bus Overvolt),输入电压测量不高.有无对策???

网友A:
看不明白

网友B:
请详细说明,什么情况下出现OV,难道一上电就出现的吗?
如果要让别人回答问题,就得先说明白问题。否则别人怎么知道如何回答

网友C:
我也看不明白
是一送电就报呢,还是动作停车时报,还是动作过程报
说明白些吗?

网友D(2006-12-24):
电压检测有问题

网友E:
电压检测或者输出回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