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0):
[求助]请问额定工作电压6VDC的指示灯前面串接一2K的电阻,以12VDC供电指示灯会亮吗?

网友A:
看你指示灯的内阻了,是否满足分派条件,可能很亮(烧毁)也可能不亮

网友B:
不会亮的。你就把2K电阻直接接在12V才多大电流,点亮LED还差不多。

楼主:
我也决得应该不会亮,就是有点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