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0):
用三菱FX1S控制步进电机,大家有做过的吗.
给个主意吧,小弟不才,菜鸟一只.

楼主:
是控制贴商标的,只要正反一方向就行.

网友A:
drvi 指令发脉冲控制。

楼主:
老大,我是菜鸟,说详细点行吗?

楼主:
To:godspeed
我知道DRVI是相对定位,可是怎么用啊,有实际例子解释以下吗?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需晶体管输出的PLC,用PLSY指令即可,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计算脉冲数

楼主:
我用1。8度的步进电机,细分2。
给一个信号,电机转制定的位置或角度,最好是可调的。
不知道能不能做到,要怎么做呢?
请多指教!

楼主:
PLSV(可调脉冲输出)指令怎么用呢?
各位大虾请指教!

网友C:
ld m100
plsv d100 y0 y4
m100触发信号
Y0发脉冲
Y4方向信号
改变D100的值既可改变电机速度.

网友D:
网上有FX编程手册下册,你下载看一下了.

楼主:
ld m100                        (M100表示什么?)
plsv d100 y0 y4              (为什么会有2个输出点呢?)
m100触发信号                 (为什么是M100,别的可以吗)
Y0发脉冲                         (Y0的脉冲可以是外置多少V的电压?)
Y4方向信号                     (Y4的方向信号是什么?)
改变D100的值既可改变电机速度  (那么D100是在哪里该变的呢?是从PLC程序里?还是从外置可以实现?)
刚开始学习,不懂的地方就问多了,希望各位行个方便,帮菜鸟一个忙。
有老鸟可以写个程序解释一下,先谢了。

网友C:
1.8度2细分步进电机。PLC每发1个脉冲电机转0。9度。根据你要求的角度。用PLSY指令发脉冲给控制器就可以啦。三菱PLC只有Y0和Y1可以发脉冲。Y2 ,Y3为方向信号,Y0,Y3同时输出时电机正转,只Y0输出时,电机反转。(脉冲加方向方法)用触摸屏或拨码开关改变D100的值就可以改变电机旋转角度。如果再不会把你的控制要求发过来我帮你写。
WSB041222@163.COM

网友E:
是不是2.4度可以分6或者换句话说,象步进电机有,0.72,1.8,2.4应该是怎么分的呢?

网友F:
按照编程手册上的详细例子,用DRVI指令即可控制。

网友G:
是贴标机吗,我们可以商量。
电邮:qhw8@163.com

网友C(2006-05-17):
1.8度是指驱动器每发一个脉冲,电机转变1。8度。2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360度)

网友H(2007-04-14):
DRVI与plsv指令哪个更适用?能否把各自的功能和用途说更清楚些?
最好举一个小例子!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