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

楼主(2006-03-20):
将三角形连接的电机改成星型并长时间运行,能成立吗?
希望得到证明。

网友A:
应该不行,三角型改星型绕组电压降低,马达功率将降低,如果长时间运行会过载烧马达的

网友B:
可以,只是电机转速降低.电机额定功率下降,输出力矩下降.如果负载转矩在此范围内不会有问题.

网友C:
电机星接比角接的输出力矩小得多。如果输出力矩大于负载力矩,无论星接或角接,其转速是一样的;但当输出力矩小于负载力矩时,电机转速将降低,此时电机发热严重。

楼主:
我的目的是:我有一台22KW的变频器想用到30KW的电机上,不知道这样用行吗?
谢谢大家的回复。
再次感谢。

网友C:
要看实际的工作情况。在满载情况下测电机电流,如果小于40A,则可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