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0):
因为电机功率太大,本人想通过励磁线圈串接入接触器主触头控制起动,停止,不知道行不行,在下多谢了!

楼主:
有没有人试过阿?帮忙提个建议,行吗!

网友A:
好象不可以的 要烧可控硅  启动电流过大的话

网友B:
多大功率的电动机啊?可以采用自耦降压启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