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三菱编程请教!!!

楼主(2006-03-20):
请问这个程序怎么分析呢??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啊!!说详细点好吗??
不尽感谢!!!

网友A:
这只是一个数据转移指令,当M200 ON后分别把十进制数K4移入索引寄存器Z0 和Z1,同时
把K3000移入寄存器D204和把K90移入D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