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转梯形图的问题

楼主(2006-03-21):
我把这个程序翻译成梯形图,老是报错,恳请大虾帮我画个梯形图出来.

NETWORK
TITLE =
A(    ;
O    M    80.2;
O    Q    3.0;
)      ;
AN   I     8.7;
AN   T    19;
=    Q     3.0;
L     S5T#5S;
SD   T     15;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将 A(开始到程序结束复制到在LAD/STL编辑器中的network1
然后取消程序中所有的分号
使用菜单VIEW中的LAD功能即可得到梯形图。
|-----| |-------|/|--------|/|--------------( )----|
|   M80.2 |  I8.7      T19         |    Q3.0
|-----| |----|                            |----( SD)---|
|   Q3.0                                      T15  S5t#5S

网友B:
所有的LAD和FBD都可以转STL,STL一般是不可以转回LAD和FBD的,除非源程序是LAD和FBD制作的才可以转来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