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1):
现有一台三菱F940 人机界面,
两台FX系列 PLC,
请问:(1)可以用一台人机连接两台PLC 吗?
        (2)如可以连接,应该如何连接?需要通讯扩展吗?

网友A:
如果是两台相同型号的FX,可采用并行链接。
如FX2N,链接后M软元件有100点映射到另一台,D软元件有10点映射到另一台(还可扩展)。

网友A:
方法之一

网友B:
F920可以吗?我想用一台GOT连四台PLC可以吗?能否祥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