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工作问题

楼主(2006-03-21):
各位师傅,车床正常工作,但接触器有杂音,测量电压波动不大,触头也没有污渍,不知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什么杂音?检查短路环了吗?

网友B:
铁芯吸合不住呀,有缝隙励磁电流太大了,
或许铁芯处有积灰,你可以把里面清理一下,
把两个铁心接触处打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