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指点迷津

楼主(2006-03-21):
各位高手大家好,我不是电工,但我没办法,我必须要解决以下问题,请赐教!
    我们的生产线主轴转速每分钟六十转左右,再用星轮带动链条运动。我现在想在生产线上加多一个动作,即加多一个气缸用凸轮加微动开关加电磁阀来控制,但要求速度减半,即每分钟30次左右,就是要求生产线动作两次气缸才动一次。我想问,除了用机械减速外,可不可以在电器方面实现这个动作???

   非常感谢!!

网友A:
可用两个时间继电器控制。

楼主:
什么型号?怎么弄??什么原理??

网友B:
我想你把你的地址告诉大家,若有离的近的到现场看一看才可能解决问题,这网上谈兵没什么用,只能够提供一个思路。

楼主:
好象没那么复杂吧?
我的问题简单的说就是----怎么样才可以实现按两次开关才输出一次信号??

网友B:
如此的话,可以用两个微动开关串联组成一个类似与门输出的电路即可了,你公司的电工应该能解决的。不过,还是用电子电路来得简单可靠,体积小。

网友C:
用一片二进制计数器,4020,但要一点电子基础,把输入信号送入计数端,计数器输出的第一位用作输出就成了,输入两次输出一次,如要输入四次输出一次,就接第二位输出。会的话几块线就可以解决。不及一个普通继电器的钱。
也可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因为你转速固定,那么应是可以接成每两转中屏蔽掉其中一次输入的信号。但你一转的时间是1秒,时间继电器也够烦人的。

网友D:
买个现成的记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片二进制计数器,4020,但要一点电子基础,把输入信号送入计数端,计数器输出的第一位用作输出就成了,输入两次输出一次,如要输入四次输出一次,就接第二位输出。会的话几块线就可以解决。不及一个普通继电器的钱。
也可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因为你转速固定,那么应是可以接成每两转中屏蔽掉其中一次输入的信号。但你一转的时间是1秒,时间继电器也够烦人的。

谢谢谢谢,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