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1):
小弟我是个还没有出道的菜鸟,现在有一任务:PC微机与多单片机的通信,单片机为PIC16F系列的,要求在上位机上用VB或VC做一监控界面,监控下面每个单片机的工作状态和数据的传送,怎么搞啊,求各位大侠指点啊,急急!!!!!!!!!!!!!!

网友A:
先看系统要求,规划好通讯协议;先做一对一,即pc对mcu,再做一对多

楼主:
我是不管单片机系统的工作情况的,我只做上位机和单片机之见的通信,数据上传,在上位机上监测单片机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我想的是用RS-232接口与PC机相连接,用RS-485与单片机连接,但单片机是如何挂到RS-485上的不懂,没有实际见过,不好意思,最恼火的是软件是如何实现的不知道,尤其是上位机怎么控制

网友B:
对于上位机的控制部分,有一定的研究,不过象你那样的控制对象没有做过.
但是串口通讯很多都是相通的,控制对象不一样也就只是协议命令不一样,都是利用MSCOMM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