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1):
各位高手,我现在手中有一图纸是双速电机的,可是高速那端的线没有短接起来,高低速都只有各用一接触器来控制,请问一下是不电机它内部高速端已短路了呢?是否还有其他的短接方式。再就是这电机是带刹车的,它的 供电是用l两相380V,刹车有需要这种电源的吗?谢谢

网友A:
你的双速电机是哪一种呢??双绕组的?还是星-双星形接法的?

楼主:
我想是双绕组的,因为1U/1V/1W用一接触器控制,2U/2V/2W高速也是用一接触器控制,不知是这样不。再就是对于单绕组的高低绕组的接线可以交换不,同时把短接也交换。谢谢指教

网友B:
你那是單個繞組的電機,我這里這種多著了,那一種低很低,高速很高的那種,兩個獨立繞組的,我想可能是2~8級的

网友C: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楼上的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D:
一般,双速电机它的刹车装制用的是直流电源,经过整流...

网友E:
四楼说得不错,我们公司用过这样的,

楼主:
有两个独立绕组不就是双绕组嘛?一个绕组控制低速,另一个绕组高速

网友F:
高级电工讲的好!

网友G:
还是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