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泵问题

楼主(2006-03-21):
380V提升崩进水了 我量三项是通的 曾经在没量之前合上电跳过一次闸。那泵还能用吗 还有怎么判断接触器的好坏?

楼主:
怎么没人给个意见呢

网友A:
进水以后最好不要马上试机,先烤一下,完了再测量绕组绝缘等。接触器的好坏可先测量线圈的好坏,再单独通下电实验起吸合能力,并检查触点有无粘连、磨损等即可。

楼主:
泵三相通的话就是有问题吧? 触电粘连怎样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