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1):
转贴弥乐佛:奇怪  零线电流怎会大于相线电流?
节能灯是220v的,分布在三相星形连接,零线应为三相电流的向量和,但不知道这里零线电流怎么会大于相线的最大值!怎么解释这种现象?(A相2A、B相22A、C相6A、N为26A)
矢量法求零线电流,如果零线不是20多安的话。那就是科学家要发表新理论拉!

网友A:
你的三相负荷不平衡所制

网友B:
请问你是用什么表量的,比如是钳形表吗。

网友C(2013-02-26):
这是三次以上谐波叠加在零线上的结果,因为你使用了大量的含有非线性(整流)元件构成的负载。

网友D:
兔子的分析是对的

网友E:
非线性负载的问题

网友F:
哈哈,兔子还是老的有经验。

网友G:
还是兔子有经验。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是三次以上谐波叠加在零线上的结果,因为你使用了大量的含有非线性(整流)元件构成的负载。
我想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I(2016-12-21):
回复 网友H:
用零线电流消除器。

网友J:
零线电流比相线电流大 太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