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3-21):
请问,电机的电刷具体的作用是什么,时间久了,我忘了,谢谢

网友A:
无论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电刷的作用就是导电,根据电机的特性,使用的条件,把电刷分为不同的种类.根据电刷搀杂物的不同含量的不同又可分为很多种类.以适应电气特性和机械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