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自动控制电路

楼主(2006-03-21):
哪位大侠可以告所我
水泵,空压机自动控制电路

有一个接触器.两个继电器,一块压力表,一个电机综合保护器和一个控制变压器
电机综合保护器是怎么保护电机的

     小弟急需

网友A:
压力表的接点控制继电器的吸合,继电器则控制接触器的工作与否。综合保护器串主回路中,主要保护参数有过流、漏电、缺相,它的副触点控制继电器或者直接控制接触器。这几样其实有多种接线方法。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可否给我一个电路图呀

网友B(2010-05-09):
我给你添加了总空开,主回路空开,控制回路空开,压力继电器。但是软件我不太熟练,画的不太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