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1):
各位前辈们:
     我是一个刚接触PLC不久的新手有很多问题需要你们多多赐教,谢谢!

1.用TON构造TOF触点在实际运用上常见吗?一般都用在什么地方?
2.怎么样的两个触点同时动作才能使控制目标停止,如:同时按下两个控制电机转向的按钮使得电机停止

网友A:
第一个常开与常闭点,如果是PLC内部则是根锯你逻辑需要而用了,如果是行程开关,急停信号等则一般用常闭,详细的讨论常开常闭用法此前有贴子,慢慢去找一下。
第二个问题为为双手制控制,同用继电器做一样的加一个时间继电器
如用两个输入关联驱动一个100MS的时间继电器,两个输入串联再串上这个时间继电器的常闭就可输出一个“同时”信号,此时所谓的同时指的是100MS以内。就当作同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