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问题

楼主(2006-03-21):
各位高手:
请教三菱的伺服放大器有几种驱动方式,也就是说用什么信号或指令能使放大器工作?问题有点菜,不过还请各位高手帮助!

网友A:
PLUS和摸例的后面的是用来速度和力矩控制,前面是位置控制还分晶体管和差动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