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1):
请教大家:
我在CP1H的模拟输入通道200CH加了5V电压
然后想在模拟输入通道210CH输出
编这样的程序为什么不行呢?
我监视内存   发现D0没有写入
为什么?

LD                P_ON
MOV(021)     200
                  D0
LD                P_ON
MOV(021)     D0
希望大家较较我怎么办,
先谢谢啦
210

网友A:
模擬通道?是CX-SIM 模擬?還是實體?

楼主:
就是CP1H自带的模拟通道,输入4点 通道为200CH到203CH 输出2点210CH,211CH
看编程手册也没有模拟控制专用的指令  应该用MOV就能传送啊  但发现没法写入到数据存储器

网友A:
比例縮放輸出指令:

1.正向電壓 OR 電流 用SCL 命令!
2.+ - 電壓 用SCL2

將第三參數指向到輸出 CH

楼主:
十分谢谢,憋了这么多天,终于见到点阳光了。
但还有个问题,为什么对于0~5V的模拟信号,对应的是0000到~0FA0Hex存储到第一参数中呢?我怎么样才能通过控制第二参数准确的得到我想要的输出值了?怎么样才能算出第三参数中的BCD码和将其输出得到的电压值的关系呢?

网友A:
看說明書!不懂再問!

网友B:
看說明書!不懂再問

网友C:
兄弟,你看一下工程拦中的设置,(看内置IO那一拦)你设定的是什么?有没有下传,有没有断电上电?还有输入的类型要在面板左下角的DIP开关设定的那4个DIP开关你是怎么拨的?是否和设置中的一样?如还有疑问打电话02150509988*2124来问我.我姓蓝!

楼主:
我将输入用BCD指令存储到D0
然后将D0用BIN指令送到了输出口
监视IO口  发现输入输出的数据是一样的
但是我输入的是5V  测量输出为什么才3V呢?
IO口已经设置好了  并且上传了呀?

楼主:
我发现其实用MOV指令也可以传送的  但是还是同样的问题
输入的是5V输出的是3V  而监视IO口发现  哎  竟然是输入输出数据还是一样的
纳闷啦?

楼主:
谢谢8楼的兄弟   你说的我已经都设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