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5611

楼主(2006-03-21):
台式机怎莫通过cp5611与plc通信
cp5611需要驱动软件吗?
怎模使用cp5611.

网友A:
只要你安装了西门子软件,cp5611就会认到了

网友B:
只要有了STEP7就可以了,在STEP7里面简单设置一下即可

网友C:
5611提供profibus接口,装上step7后就能用了

网友D(2006-05-20):
我用的是wincc5.1,cp5611驱动也安装了,怎么连不上plc啊

网友E:
台式机通过cp5611与plc通信:
1. 假如台式机作为PG来用, 要安装S7或PCS7软件, 并且将PG/PC Interface设成CP5611.
2. 假如台式机作为WinCC服务器来用, 要安装WinCC和Simatic Net软件, 并且将PG/PC Interface设成CP5611. 然后, 在WinCC中 Tag Management/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Profibus目录下, 建立Profibus连接通道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