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位置控制!~~~~~

楼主(2006-03-21):
请教各位大侠!    有谁知道 位置控制当中   要想在触摸屏中更改位置   PLC中的程序是怎么控制    因为我触摸屏上改的是实际位置  而我让步进或伺服走多少的是 脉冲哦!~
 他们之间是怎么转换的呢!~

  clb0231@163.com  新手 !~~~~ 谢谢!~~~~

网友A:
把脉冲换算成位置或距离就可以

楼主:
谢谢 !~~~
是用四则逻辑运算吗?

网友B:
你在触摸屏上怎么定义位置的吧
我帮你看看
也许能帮的上你忙

网友C:
距离与脉冲是成正比的;

楼主:
是在触摸屏上定义位置的    还有角度~~
能不能帮我看下  我在这 先谢谢了!~~~~~
也可以加我QQ:102644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