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1):
各位朋友:
           我想请教一下CJ1M的密码是怎么样加密的,和CPM1A的一样吗?FUN49
它的定义范围是多少?是十六进制还是十进制,最大是多少?

网友A:
不是的,要在PLC的属性中进行设置方可

网友B:
设置完要在PLC的下拉菜单中选设置密码才生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