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1):
首先说明,我也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但是我不是来求毕业论文的。我也看过斑竹的置顶贴,我不是那种不劳而获的人,我是真心想搞技术。
我只是想向各位请教一下我在毕业设计前需要了解的知识
  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是应届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实习期间自己就在开始找工作,各位老师大概也想象,像我们这样没有一点工作经验的大学生,在求职路上受了多少白眼了吧,但终于被一家外国环保工程公司(Delkor环保工程公司)录用了,但是人家看中的不是我的技术,而是我的英语(我英语过了6级),事实上,我还要经过半年的英国工程师的培训,才能正式上岗,按理说我应该很庆幸能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接着而来的毕业设计却让我很为难。
  因为我的大学和我工作地相隔太远,所以公司要求我在公司做毕业设计,我的毕业设计的题目是4相步进机的控制系统的设计,然而我的导师却要求我用单片机设计控制系统,但是公司一直是用的PLC控制电机,甚至那些老外们连单片机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话,势必有很多实验和研究都无法在公司进行。我也想在做毕业设计时,对我日后的工作有所帮助, 所以想改用plc做控制系统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最简单的问题
 1。能否用plc控制步进机(我看了一下,似乎是可以的,但是不是需要加什么东西?我们公司用的是三菱的)
 2。由于plc控制需要可编程控制器,他的价格我不是很清楚,请问是不是很贵,因为这些东西我不知道公司是否可以为我提供,如果自己买,会不会太贵
 3。plc和单片机控制区别只在程序和接口上吗?对步进机有什么要求没,还有一个4相步进机需要多少钱。虽然电动机学校实验室是有的,但是显然我享受不了这样的待遇了电机是肯定要买的,公司的机器都是大家伙,不会让我随便动的。-_-||
 4。控制系统设计出来肯定是需要调式的,调试主要是什么参数呢?或者是实现的目的不同,要求不同?
 5。调试需要那些仪器?(这个问题我自己都觉得傻)
先问到这里吧,希望那位大虾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没有帮帮我吗?还是大家都很忙?

网友A:
我不知道没法帮

网友B:
所需元件
1 三菱plc fx1s
2 步进电机及控制器
步进电机控制简单说plc发出脉冲,电机接收到脉冲后运动
一般步进马达是一个脉冲0.36/0.72度,三菱fx1s自带高速脉冲输出100khz
3你的控制系统有什么要求
4 单片机也可实现步进马达的控制我有一个程序可给你留下你的e-mail

楼主:
谢谢楼上的赐教
今天我请教了学校的老师,用PLC控制步进机完全属于大材小用,用单片机就解决这样的问题了。因为实际上PLC 输出脉冲的模块其实也就是一个单片机。这样的设计没有一点实际意义。所以我决定选择一个真正能用PLC实现实际功能的设计,这样对我以后工作也有帮助,我实在是想做出东西出来,不想再浪费时间在单片机这个完全不同的学科上面了
我们公司现在有的项目是电厂烟气脱硫设备的水平皮带机,我想做关于这方面的pLC设计,不知道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请各位高手帮我出出注意

楼主:
请高手教教该如何入手

网友C:
能用的FX1S控制步进电机梯形图有吗?若有能否发给我一份(是否要加驱动电路?)?十分感谢!我的E-mail:87390681@nbip.net.

网友D:
我也在找三凌PLC控制步进电机的梯形图!我这有FX1S ,FX0S晶体管输出的PLC和台湾八方的步进马达驱动器。请问那位师傅知道梯形图和电路布线?请赐教谢谢

网友E:
PLSY或PLSR,详见编程手册

网友F:
跟距丝杠分度和步距角算好行程,发脉冲给它就可以啦.

网友D:
可是不知道驱动器怎么样跟PLC连接

网友F:
按驱动器说明书接就可以啦.

网友G:
如果楼主用台湾永宏的PLC,价格会比三菱的便宜很多,还不需要功能模块,直接驱动步进驱动器,我用过FBs的驱动东方的步进电机一套,效果相当好。
  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将我的程序给你
    声明:我不是做广告的

网友H(2006-05-03):
关键是控制步进马达的正反转由怎样不同呢?
我也知道可以用PLC的PLSY控制步进马达,但是不知道正反转的程序有哪些区别,请高手解惑,谢谢!
我的EMAIL是myrandge@163.com
希望也有这方面经验或者问题的朋友一起讨论

网友D(2006-08-20):
以上谢谢
不知哪位兄台有2d24m driver的说明书
我有个2d24m的driver不知怎么设微分开关,步进马达始终不能停在要求位!!

网友I:
plc不就是是个做好模块的单片机吗

网友J(2006-09-21):
就是嘛,算好多少个脉冲就可以了.
配线也很简单,把步进马达的线(两极,三极,四极,我讨论的为两极)分两组连上步进驱动器.
驱动器上也就是一个PLC的脉冲和正反转信号,外加电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