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1):
请问:桥式起重机转子切电阻回路中,接触器的接法为什么一般采用角接,而不采用星接?

网友A:
没有这种叫法。照你的说法,那样做是为了提高接触器触头的可靠性。

网友B:
提高可靠性,用角形连接,即使触头坏了一组,也照样封点,而星形却不行.

网友C:
哪为仁兄告知我,,怎么样的是角型连接,怎么样的是星型,我们公司的一直都是坏了一个触点就影响整个平衡

网友D(2006-05-12):
一直没注意。

网友E:
我也不懂,能不能说的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