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1):
在知道电功率是1000KW电压380V的情况下要怎么求电缆导线的横截面积?
也就是说要用多粗的电缆
能详细举列计算公式给我吗?

网友A:
算出工作电流电工手册一查就行了。注意机械强度和电压损失。

网友B:
容量除以千伏数商乘系数点76得数是电流。
隆鑫电工   质量的保证

网友C:
对于三相平衡负载,电流I=P/(1.732U).
对于单相负载,电流I=P/U.

网友C:
另外,在选材时,还要考虑功率因数,环境因素,集肤效应,线材国标,安装情况等等诸多因素.

网友D:
还是用10kv的电压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