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2):
各位前辈,小弟今天去调试一台我厂用了10年的三菱A273PLC~~
原因是由于设备的刀口不稳定~有时候抬起来后就不能复位,所以就在线监视下.
当与它在线连接后,发现当故障发生时其中的一个[PLS  M6039]无输出,当我强制给它输入开关信号时也仍旧是off,可是我对相同的[PLS M6038]输入它的开关信号条件时它却可以显示on~~
通过这个我是否可以肯定M6039是坏的呢??
可是在PLC中,M6039不是个软元件吗??会坏吗???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呢??
希望各位前辈予以帮助 !!!谢谢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程序有问题我们以前也试过这个方面的故障!

楼主:
可是这个程序已经运行了10几年了~`
如果这个程序会出毛病是怎么造成的呢??
如果不是~会是别的什么方面可能有问题呢?

网友B:
想知道你的PLC出现问题时,PLC的输出指示灯亮没有,如亮了的但还是有问题,哪可能是PLC的输出触点老化接触不好了.要更换一个.

网友C:
按理说,软继电器应该是不会坏的.问题是这个点在程序中别的地方有没有调用,或者有别的限制,你只在这个点上监测是没有用的,要看其在程序中有多少个调用,有没有条件限制,比如互锁之类的.程序一般没有事,应该是外围的反馈点有故障而造成逻辑上的问题的.

网友C:
把程序所有调用这个点换一个没有用的点试试看,就知道是不是这个点坏了!!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给我出的注意~~
今天是星期六~~还是要上班弄这个~~
可能星期天还要加班~~呵呵~~希望可以顺利弄完吧~~
也希望大家过个好的周末!!!
再次谢谢各位给我这些合理化建议!!!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可惜现在还没弄好~`
而且感觉范围越来越不清晰了~~
好头痛哦!

网友D:
我觉得7楼的兄弟说的对,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问题。

楼主:
同意楼上兄弟得观点~~呵呵~`
现在机器出现新现象~~
发现~当我的接近开关接通后~放大器响应~~
可是要过各3-4秒时间响应得刀口才会跟着运做~~
这样对于一台玻璃切磨机来说就是毁灭~~
各位有这方面得经历吗?是什么造成放大器必须响应如此长得时间机器才能正常运行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提供给我得吗??
放大器是新的~~按正常来说~放大器一个脉冲过去机器就应该有反映得~~问题在那里呢???谢谢大家~~

楼主:
有人有相关经验吗?
呵呵~~更靠近传感了吧~~

楼主:
终于查出原因了~~
是由于放大器回路线体拉伤`~~
导致信号不足~~引起混乱~~
这给我们个教训~~只是靠经验是不行的~~
连通~~不代表没问题~~
以后要注意啊!!!

网友E:
噢,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