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2):
我厂的C200HG CPU 63系统配有A/D 003  最近经常出先A/D模块RUN灯熄灭ERR灯熄灭的故障,在对系统断电后重起一切正常.
请问这是什摸原因造成的?
我编了一个故障后,模块再启动程序不只到正确与否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用CX-PROGRAMMER於未斷電前檢視 ERR LOG

楼主:
CX-P 显示0X000D0双特殊模块故障
另昨天出现A/D 003模块出现CPU读到的数据为0也是重启后才正常的现象
轻问利昌大哥程序能否进行A/D003的重启如何编程,重启有什没危险、应注意什没

网友A:
您裝了group Two Unit ? 也就是您用到 I/O TABLE 分配的 30 CH ?若有!模組壞了。

网友A:
補充:

錯誤訊息必須在CX-PROGRAMMER裡清除。

楼主:
通过检查我现在怀疑是通信电缆连接造成的
过及天生产先停车后我在检查以下系统的连接
谢谢利昌大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