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06-03-22):
本人手上有款坏的PLC,型号是三菱FX1N-40MR-001,当初拿来时是I/O板上输入部分有明显的烧坏痕迹,位置是IC12(型号:VHCT244)和IC12上面的那个0欧姆的电阻,而且扳子上的铜铂也烧了没了,并且CPU板也黑糊糊的,但好象没有元器件坏。于是我就把IC12和那个0欧姆的电阻换了,并且把扳子线路接好了,但是在检测时发现:输入部分的X3、X4、X6、X7的指示灯一直亮着,并且用编程软件强制输出时,输出部分16个点全部没有输出信号。于是我又拿了个好的CPU板换上,结果输入部分X3、4、6、7又恢复正常,但是输出还是全部没有信号。然后又把换的CPU板换到了好的I/O板上,结果是输入的X3、4、6、7灯亮,输出部分全部有信号。
所以个人诊断的结果是输入部分X3、4、6、7的灯一直亮是CPU板的问题;输出部分16个点没信号是I/O板的问题。但是具体问题在哪还是没找到,因为接触工控PLC也只有2星期,能力有限,但是烧坏部分周边的元器件应该是好的,因为我检测过。
而且我也打过电话去维修中心问过,他们给我的结论是可能在烧坏IC12时影响到了CPU里的程序,可能是程序掉了引起输入部分灯亮着,但是至于输出部分没有输出信号他们还是没有告诉我原因,而且他们也说是机密不可能告诉客户,所以想在这里请各位朋友帮忙解决一下这个情况,谢谢!

网友A:
我认为他们说的不是很对输入端子可能短路才会这样子,没有输出可能是程序没有了,干脆换个PLC得了!

网友B:
送修或更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