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LC问题

楼主(2006-03-22):
我手上有个PLC,是富士的,型号是NB2U56R-11,故障现象是:ERROR错误指示灯亮,但是通信是好的,而且我一开始是以为客户的软件编写有问题,于是把程序和参数全部清楚,结果发现PLC恢复到正常,于是自己编写了个简单的测试软件存放到了这个PLC里,但是大概过了5-10分钟又发现那个ERROR错误指示灯亮了,于是又删除了PLC里的程序,PLC再次恢复到了正常,于是我就没放程序进去,直接是通电放了大概5分钟,又出现了错误指示,所以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PLC的CPU板故障!只有更换才能解决!

网友B:
可能是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C(2008-11-03):
现在新版本富士编程软件怎样打开LAD程序

网友C:
哪位知道,请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新版本富士编程软件怎样打开LAD程序
你应该发帖时看清主题,否则会延误得到答案的时间。

第二个是你应该说明白你的PLC型号,富士的编程软件针对不同的PLC系列主要有3种:
F系列,SPH系列以及其余系列,你到底要得到哪一种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