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2):
请教一下什么情况下用多个PLC组成工作站?是因为用一个PLC的点数不够才用多个PLC,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楼主:
真心求教,焦急中

网友A:
PLC点数不够时可以增加输入输出模块就可以了,组成工作站应该是需要它们之间互相通信控制的场合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