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输出问题

楼主(2006-03-22):
当plc的输出是2A的电流信号,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和一些电器,步进电机的驱动卡接在一起呢?是不是应该先做一些信号处理才行呢?比如电平转换等。我实在很不明白输出的信号怎样驱动电机之类的用电器的。

网友A:
有这么大的电流输出? 你指的是继电器吧. 一般是DO,AO,PWM,

网友B:
应该做一些电平转换才对,不然的话后面电路有问题的话很容易损坏PLC输出端子!用输出点再去控制电机等负载不就行了吗后面再加接触器继电器等不就行了吗?

网友C:
不要超过额定电流;

网友D(2006-08-10):
电流大于PLC内部继电器的额定值应加装中间继电器带动负载.

网友E:
PLC输出端最好加中间继电器进行隔离,否则很容易损坏触点,尤其是大容量感性负荷,PLC控制电机指控制电机控制回路,相当于在电机控制回路中串联一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