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2):
各位大侠,直流驱动器进线断经常烧快熔,检查线路绝缘都没有问题。
会是什么原因呢
求救
。。。

网友A:
过流现象可能直流马达有问题或者接线有问题!

网友B:
我只能提供一个方法,找专业人员维修,还可以推荐个 专业维修公司    深圳为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南山的   26495013   找崔先生     可以试试

楼主:
有人说电抗器有问题,大侠分析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谢谢

网友C:
先了解一下你那个驱动器是什么型号?有报警没有?

楼主:
6RA7081,因为本人没在现场看过具体过程,只是现场人员回来反映,在烧熔断器之前,变频器很正常,没有什么报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人说电抗器有问题,大侠分析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谢谢

如果电源变压器的容量远远大于直流调速器,且二者相距较近的话,需要电抗器的感抗较大。如果原电抗器长期过热运行,出现退磁现象,需更换。

但首先,是负载有突加变化的现象出现,或直流调速器的稳定性(参数)有问题。电抗器可抑制电流的变化率。

网友E:
看在什么情况下了~!!!

网友F:
[精华帖]
我这里也出现这种情况,进线电源断电的时候,你的控制电源不知道是不是也断电啊,如果也断电的话,那可能是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控制电源突然断电引起你的传动装置失控造成的,你可以在控制电源上加一个UPS不立即断电就行了。13863969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