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2):
有哪为大虾用51做过触摸屏控制系统吗?我想用51来做个触摸屏控制会很困难吗?

网友A:
我公司的控制器产品就是用C51来开发的程序的,我们做过很多这种控制系统,有问题可联系我13510574969,tonysales@163.com
比如:
ADT-TS520触摸式多轴运动控制器
特征:
●5.7寸显示屏及触摸屏,320×240分辨率
●2轴脉冲,最高频率4MHz。
●直线插补、圆弧插补、T形变速、S形变速
●2轴AB相脉冲解码,32位计数。
●30路DI、20路DO、2路PWM输出。
●支持DOM。
●内置256KB汉字字库。
●内置蜂鸣器。
●RS232/RS485通讯。
●在线编程,串口下载。
功能描述:
●控制板
  CPU+CPLD+专用运动控制芯片
  64KB程序空间
  8KB数据空间
  大数据量程序可配电子盘
  电子盘容量:16MB以上
●显示屏
  5.7寸彩色液晶显示,
  320 x 240
●触摸屏
  四线电阻式触摸屏
●库函数支持
  液晶显示库
  运动控制库
  DOM读写库
  触摸屏访问库
●软件编程
  C51
●通讯口
  串口通讯,用于程序下载
●脉冲输出
  2路脉冲输出
  最高频率:4MHz
  脉冲方式:脉冲+方向
  脉冲+脉冲
●I/O通道
→ 30路数字输入,光耦隔离
  其中4路也可用做2路AB相脉冲输入
  隔离电压:2500VDC
  输入电压:5-24VDC
  高电平:>4.5V
  低电平:<1.0V
→ 20路数字输出,光偶隔离
  其中2路也可用做PWM输出。
  NPN集电集开路,
  5-40VDC,最大电流100mA
应用案例:
  焊接机、喷漆机、点胶机、切割机、封切机、剪板机、折弯机、切管机、双飞叉转子绕线机、单飞叉转子绕线机、定子绕线机、电容绕线机、环行变压器绕线机、简易压簧机、飞刀封切机、双边封切机、数控印带机、食品包装机、拉链加工机、端子加工机、裁线剥线机。

网友B:
我用51和ads7843做过简单的触摸屏控制,网上有关于51的触摸屏驱动程序,不算难。

网友C(2006-05-11):
在论坛里搜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