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2):
controller link 单元的上位机监控大家都是用什么做的?我有张controller link support board 软盘,里面有clkmsc.h 和clkmsc.lib 文件,可不可以用VC来做上位机啊?为什么lib文件加进去VC好像不认识?大家都是怎么办的?不知道是不是VC就不认识这个库?另外,是不是可以用组态王做啊?多谢指教。

网友A:
这是指把上位机(电脑)串入CLK网络成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但电脑要配板卡

楼主:
这个我已经装了板卡了,而且用软盘里面的CONTROLLER LINK SUPPORT SOFTWARE里面的软件已经将DATA LINK网络配置成功了,现在就是想用VC调用MS-C LIBRARY 函数来自己在WINDOWS环境下写一个监控软件,这些函数定义在lib文件里,现在就是用VC调用不了LIB文件,不知道我这种想法对不对?必须用组态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