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2):
如题,在购买直流电机的时候厂商同时推荐了一款驱动器(driver),是不是就不需要另外配备控制器(controller)了?

网友A:
电机只是一个控制的终端,至于怎样运动是由驱动器控制的,驱动器可以接受脉冲信号或是模拟量信号,来控制电机的运动

网友B:
电机只是驱动器控制的终端,驱动器接受控制器(controller)的数字量信号或模拟量信号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