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2):
FAULT  2说明书上说是直流电压过高,我用表测整流模块直流侧电压,590V。
不知道还有哪些地方能造成这种故障。
  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网友A:
这种现象好象是你的传动减速和停机的时候,电机发电,电能返回到直流母线造成的吧。

网友B:
直流过高 是什么情况下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