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浮点数的应用

楼主(2006-03-23):
各位同仁你们好,我有一上问题请问一下,有谁知道浮点数在PLC里面常用在那里.有条件的能不能给举一下例子.

网友A(2006-06-07):
我看操作说明,PLC中是以二进制浮点数运算的,输入的是十进之浮点数。我只知道触摸屏可以输入十进制的浮点数,请问还有哪些设备能输入浮点数呢?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B:
模拟量的运算,需要小数点精度的,都需要用到浮点数,比如,温度

网友C:
一句话,带小数点的实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