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库

楼主(2006-03-23):
如果在数据库中要添加新的记录,如断路器,接触器每一种型号有很多种电流等级.这样岂不是要每一种电流等级都要建一个记录.如果这样的话,想收集一个厂家的元件生成的库肯定很大,而且劳动量很大.有没有一个好的方法.比如只需在一条记录中记下所有电流等级值,在调出时只要根据需要选择自己要的.

网友A:
好像只有笨办法, 一个一个搞吧. 其实基本上可以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