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

楼主(2006-03-23):
我有一台280KW电动机,还有一台100KW变频器,如果限定电机出力不超过100KW,可以用这台变频器吗 ?基本参数应按什么设定呢?

网友A:
100KW变频器是不能来驱动280KW电机的;
把变频器换大或电机换小,否则无法使用;

网友B:
变频器的选用是按输出电流(电机电流)来选的,你的280KW电机的空载电流可能就已经超过200A(取决于电动机特性),而100KW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也不超过210A,肯定不能用。

有一台280KW全新闲置的西门子变频器(额定电流519A),IGBT逆变模块,三相半控桥整流,具有转矩控制功能。装柜型结构(内含DC电抗器),68000元你要吗?

0755-26180286